请问:usb出来的音频信号是什么格式?

楼主(2007-07-06):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看法

usb只是一种传输的方式,具体里面传输的什么东西,应该与usb没有关系,只是根据传输数据量不同,应用不同的传输方式如什么buck,interupt etc.

楼主:
资料奇缺,英文看的稀里糊涂,,,

网友B:
USB出来的格式有

网友C:
格式见SPEC

USB出来的格式可以选择, 大致有:
PCM 16BIT/8BIT
uLaw, aLaw
ADPCM
MPEG Layer I/II/II

楼主:
谢谢

   这么多格式难道我的codec要一个一个解码吗?
   不然的话,声音就出不来,那样的usb speaker也太差了吧

网友C:
只需一种就可以

基本上都是使用PCM格式就可以, 16bit 或 8 bit

网友D:
自己慢慢看USB协议吧......

网友E(2010-11-15):
usb怎么读取音频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