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楼主(2007-06-19):
NO 1

网友A:
怎么不多说几句,成品,材料还是其他?

网友B:
开张都两天了,怎么也没什么实际讨论话题啊?

我来随便说两句:早期的液晶模块都是以COB结构为主(VDD一般是5.0V左右),现在都趋向于COG和TAB(VDD一般都是3.0V左右),其中COG的价格最便宜了,量不大未必便宜。COG 的功耗相对低,可以做薄,尺寸可以做很小,目前这种技术已经很成熟。

网友C:
呵呵,新版开张,我也来凑凑热闹~~~灌水~~~

接楼上的,

COB是Chip On Board的简写,就是驱动芯片绑定在PCB电路板上,
COG则是Chip On Glass的简写,就是驱动芯片绑定在液晶显示屏的玻璃片上。
TAB是Tape Automated Bonding简写,它将驱动芯片放在软带上,再跟LCD屏相连.

网友D:
Nokia 的3310液晶屏归哪类?

   我想用用它。

网友C:
应该是COG的。

网友E:
3310液晶屏好像才25元

我也正打算用呢。呵呵!

网友B:
3310的LCD点阵是84*48的

目前普通COG模块128*64点阵用台湾芯片也就20块左右,不带背光还要便宜呢。TAB的就贵一些30~40RMB。

网友F:
3310的LCD点阵是84*48的

建议使用 5510 的, 和 3310 一样的控制器, 但是比 3310 好看些。

网友D:
哈哈这么多人关注手机屏

    手机屏价格便宜,体积小巧,又有手机的样板界面可供参考,确系Diy钟爱的好东东。
   最大的不足也许就是接口开发资料不足,不过NOKIA的屏是能找到的。

网友G:
楼上的兄弟,你上面的屏哪里能买得到,能否给个联系方式,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