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LCD实践经验:)

楼主(2007-08-04):
我们几天前调试了12864LCD,当时没有这方面的C语言程序,同事就把网上的会编程序给翻译过来了,其他的都好使,可就是没有出现背景光,请教高人,问题可能处在什么地方呢?
新手上路,望多多指教!!

楼主:
接着问:)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电源的问题呢?是不是这个液晶的电源值有很高的要求呢?
500mA足够吗?

网友A:
背光跟程序没关系,不亮只是因为你没接对

楼主:
但是可以显示图片和汉字

但是可以显示图片和汉字啊!

网友B:
嘿嘿

背光就是LCD面板后面的几个傻傻的LED,跟驱动程序没关系,接上那两根线就是了(一般就是地线和5V),看看是不是接反了?或者在LCD印刷电路板的两头找找,会看到标记A和K,你就直接在A上串个电阻(百来欧姆就行了)接5V,K接地,应该就亮了,亮度不合适调整电阻。
当然了,你也可以让那个5V受你程序控制,这是另一回事,跟LCD驱动没什么关系。

网友C:
我是做LCM开发的 背光一般跟程序没关系,不过我门也开发过背光受控,比较少

网友D:
有的背光是5伏,有的3.3伏!一定要问好厂家!

电压太高背光寿命就短了,电压太低了亮度就不好了!

网友E:
背光一般和程序是没什么关系的只是外加电源而已

网友F(2008-08-11):
这个我曾经碰到过^_^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LCD12864的背光电源是19和20脚,但有的厂家19脚是地,20脚是电源,而有的是正好是反过来的,你可以单独给这两个脚加上电源试试看,是不是反了!

网友G(2008-11-03):
这个

是啊
LCD的背光是和程序没有关系的
用3V的电源插进去  知道对口   就会亮的

网友H(2009-08-31):
背光跟程序没有关系的

网友H:
看看是不是背光的正负给接反了

网友I:
500mA,太大了、、、
一般几十mA。平均到每个LED10mA左右。

网友J:
LZ不见了,这么多热心人出主意也不回复一下.

网友K:
能不能给提供128645zk的完整程序,拜托了。

网友L(2009-10-11):
9楼说的有用,我买的是12864ZB,19和20分别是A.  K.  而数据手册上的19和20分别是BLK. BLA.倒了

网友M:
背光灯是硬件问题

网友N(2009-12-14):
模块电源有的是与背光电源分开的,有显示没有背光 就是背光电源部分问题;请与我联系  zenow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