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伪彩屏和真彩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07):
请那位大峡指点一下

网友A:
区别在于

真彩是:tft的就像我们平常用的液晶显示器
伪彩是:cstn的他和单色的区别在于在单色的上面加了一层cf!

真彩响应时间短,颜色更真!可达到很高的色彩数!
伪彩的一般为256色多一些!用真彩的好!

网友A:
客气了!

伪彩5.7

网友A:
发两个链接,你看看图片差别!

伪彩  http://www.hqlcd.com/images/htmlpages/img/ER0570A2NC6.jpg
真彩  http://www.hqlcd.com/images/htmlpages/et057007.htm
看一看色彩的差别

网友B:
伪彩 CSTN 真彩 TFT ,一般是这样

网友C:
最重要的是驱动方式的不同。

假彩就是脉宽控制,
而真彩是真正的彩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