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行显示问题

楼主(2007-08-16):
我用LCM128645ZK这种型号的LCD做了个显示屏,但是在写程序的时候发现在调每行显示子程序的时候,必须要先调第一 三行,再调二 四行才能正确显示.我查过一些资料上说,LCD的行地址是隔行连续的,请问是不是由于着个原因呢?以前我见过没按这样调也一样显示的系统,请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了!

网友A:
芯片

你这个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B:
找青云的工程师问问呗!

找青云的工程师问问呗!

楼主:
网上资料太少,那样调用还是我自己试出来的

网友C:
你这是ST7920控制的12864液晶

ST7920本身的驱动能力决定了就是这样的
本来7920只能驱动256*32点阵的液晶,这样,如果变成12*64了就相当于把一行拆成两行来用。也就是说第一行的地址80H-8FH变成两行后就80H-87H和88H-8FH这是一三行 第二行的地址90H-9FH变成两行后就是90H-97H和98H-9FH这是二四行。

网友D(2008-09-05):
我也是用青云的这个屏,没出现这个问题

我也是用青云的这个屏,没出现这个问题

可以发送要写数据的地址指令到屏然后发数据过去就可以直接写了。

网友E(2009-08-31):
第一行的地址是 0x80~0x87
第二行的地址是0x90~0x97
第三行的地址是0x88~0x8F
第四行的地址是0x98~0x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