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LCD控制器NT7502 串行驱动怎么驱动呢?

楼主(2007-08-22):
(无正文)

楼主:
谁能给回答一下

网友A:
me

我用用过并口 串口没用过。
只要按照时序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再就是你问怎么驱动,是怎么编程啊 还是怎么硬件连接啊?

网友B(2007-10-25):
要这样做

首先如果你的LCD要设置成串行模式,然后有以下几条线是要接的:CS、RESET、A0、DB6(SCL)、DB7(SID)、VCC、GND。然后就是编程问题了,通过I/O模拟时序或者通过SPI接口均可,用SPI时需要用一根I/O线控制A0,用来选择命令或数据,如果需要程序可以发邮件给我。suxungang@tom.com

网友C:
详细一点啊

能说详细一点吗?
谢谢

网友D:
我也碰到這樣的問題,但我用的是6800這樣芯片的。

我也沒辦法點亮他,不知道為什麼,附件是我的功能圖,,請高手指點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61731297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