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90画点,画线,程序谁做过,我用串行方式3.3V

楼主(2007-08-22):
(无正文)

网友A:
大部分用的并口方式,串行我自己编过,要把芯片资料里串口送数的时序看懂。

网友B:
并口串行方式差别不大,搜索一下有很多可以参考的,看懂再修

不难

网友C:
ST7920串行方式可读?继而可以画点、线是吧?

按手册应该是可读的,可我现在就是读不出来,奇怪,还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