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7920的Vout(VEE)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08-25):
在HS12864-15B的模块中VEE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自己问卖给你东西的人吧!

自己问卖给你东西的人吧!只有他知道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LS的。就是输出电压用的,便于控制V0

网友A:
厂家不同代表的含义不同

厂家不同代表的含义不同,一定要问清楚了多少V可以显示!

楼主:
VEE的最高电压是Vcc的2倍,通过一个电位器来改变对比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