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的问题

楼主(2007-08-25):
  请问从电脑上串到单片机的数据,怎么在液晶上显示?

网友A:
写个LCD驱动就行了,要不就网上找找。

网友B:
为什么我的LCD用8位可以正常。

现在为了省I/O,用了4位数据, 现在发现正常显示可以,但自定义字库显示不出来。 上电第一屏也显示不对。 但8位显示是非常正常的。什么原因。

网友C:
用4位是要注意的

上电后的第一个初始化的命令就是将他设成四位,,LCD不用的那四位要置空或加上拉
而且要注意 高四和低四位的发送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