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或大部分)的点阵图形液晶模块的指令都是相同的吗

楼主(2007-08-30):
买到一块HTM12864带中文字库的液晶模块,可就是搞不到他的详细一点哪怕是指令说明的资料,找到的都是其他一些型号的....是不是所有(或大部分)的点阵图形液晶模块的指令都是相同的?或者是相同功能的指令是相同的?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有救了....

网友A:
液晶模块

不同,要看采用的控制器的型号。

网友B:
当然不是

楼主:
这么说我是没锝就了么

苍天阿----

网友C:
HTM12864-8B

液晶模块HTM12864-8B

产品型号:HTM12864-8B 点阵:128*64 有黄绿、蓝屏、黑白供客户选,外形尺寸:90.0*59.0 视域尺寸:65.0*38.0 控制器:S6B0724 COG封装。 我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与以下行业:
通讯产品:手机,商务电话,传真机等
家用电器:空调,冰箱,微波炉,音响等
消费数码:MP3,PDA,游戏机,数码相机等
仪器仪表:电表,水表,医疗设备,测量工具等
教育电子:电子词典,学习机,早教机,电子琴等
税控产品:税控收款机,税控开票机,税控加油机等
金融产品:POS 机,点钞机,支票打印机等金融结算终端
汽车电子:GPS ,汽车仪表,倒车雷达,防盗器,汽车音响等

你找找控制器S6B0724的资料吧,,
按照这个编程即可,可能要对一下外挂的RAM大小即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