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的使能端口E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ST7920 LCD控制芯片E端口在MCU对其读/写时起什么作用?控制电平如何变化?查阅相关资料均无详细介绍。哪位前辈请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请问这位高级一点点的生物

    看到回复后,我又仔细阅读相关ST7920的时序,发现在ST7920使能端口E在由高变低的时候(下降沿),已经开始数据/指令的读/取,并在下降沿结束后,其数据/指令的读/取仍在继续。
    一楼所说的“从高变低的下降沿可以使数据被写入”这句话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请问这位比我“高级一点点的生物”前辈,何以教我?
    我并没有贬低一楼的意思,只是希望君即授人,则授人以达也。
    参考资料:1、伟纳电子《TS12864液晶显示模块使用手册》
              2、Sitronix《ST7920中文点矩阵LCD控制/驱动器》

网友A:
哈哈

“从高变低的下降沿可以使数据被写入” 意思是当数据放在DB0~7口上,且R/W为低电平时,当E从高变低时数据就被写入了,如果没有这个下降沿的话就不会把数据写进去。 我的理解是这样...你的那两个资料我都没有,能发给我看看吗   --------另外读数据是E为高电平的时候进行的哦,是这样的吧?!

----shiqianwei@yahoo.com.cn

楼主:
资料

哦,我把资料发给你,请查收

楼主:
已发

2各资料已发送。收到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