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KS0108里的DISPLAY START LIN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04):
(无正文)

网友A:
您的意思是问芯片了?

您的意思是问芯片了?还是问ks0108的液晶屏了?

楼主:
ks0108的液晶屏

网友B:
显示起始行设置

改变显示起始行的设置可以使显示产生滚屏的效果

网友C:
gaibian

显示起始行,送数据的起始行。

楼主:
谢谢,我现在也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