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寸触摸屏有以下问题,大家能否帮忙解决

楼主(2007-09-05):
1.触摸屏有时无触摸功能;2.触摸屏使用一段时间后鼠标指示不准;3.触摸屏点偏离或漂移不稳定

网友A:
这种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这种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触摸屏用了1年半到2年一般都容易出这种问题!

楼主:
问题根源

谢谢,但若刚用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应当是什么原因了?是否是程序在读存时会丢失,在这方面下手可解决这个了?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先查查硬件接口,如果不行的话换一块好的触摸屏上去在试一下!如果还是这个问题,肯定是程序有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