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CM240128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7-09-06):
现在我的液晶240128的,用自动写的功能时,显示没有问题,但是用单个写的时候就不行了,显示错误,请问各位有什么建议啊?

网友A:
是用的T6963C的控制器吧!

给你个是用手册看看!

可以联系我邮箱的ldlglyld@163.com!
文件太大了传不上来!

楼主:
解决了,哈哈

终于解决啦,困扰了我好几天,原来是自动写结束时命令错了,不过有点疑问,资料上说是数据写完后检查自动写标志,但现在检查读写标志也可以。

楼主:
T6963C在图形显示下,显示汉字时的点阵可以任意的吗?

比如:12×12和16×16的汉字点阵可以同时存在吗?可以这样吗,是不是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