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NOKIA3310液晶屏的强人。

楼主(2007-09-14):
   3310液晶屏的VCC的规格为2.7v--3.3v, VCC加4V会不会坏?

          电路中稳压块出现虚焊,输出从3.3v变成4v.程序还没调好。

网友A:
没问题

我前几天刚刚把3310调完,3310的数据线和背光电源能够承受5V电压,但在背光电源线上最好串一个二极管和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