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汉字滚动

楼主(2007-09-14):
我是菜鸟,请教各位大侠,给我讲一下汉字在液晶滚动的原理,液晶是128×64,最好附程序代码,小弟在此非常的感谢!

网友A:
连续在不同位置显示,就是滚动了

如果控制器支持,还可以修改硬件映射的基地址,以简单实现某个方向的全屏滚动

网友B:
回复主题:液晶汉字滚动

利用循环改变显示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同的驱动器好像程序不完全一样,我现在也在研究12864的汉字滚动,用的是6963的驱动器。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D:
滚动

有的控制器内置滚动功能,没有的可以写个函数也可

网友E(2007-10-25):
控制芯片不同,方法不同

上下滚屏可以通过间隔一定时间使起始行地址加一或减一的方式实现上下滚屏。左右滚屏需要改变写入的列地址,使列地址有规律改变,然后写入整屏数据,相对来说左右滚屏比上下滚屏的程序量要大很多。如果有需要可以发送邮件给我,我给你一份程序,请写明控制器型号.suxungang@tom.com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已经自己写出来了 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F(2007-12-08):
正在研究上下或左右滚屏问题,有空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