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液晶显示器开关机控制过程?

楼主(2007-09-14):
  有哪位高手知道液晶显示器电源按钮按下控制显示器开启关闭,其具体内部组件怎么工作的吗?
  是电源按钮按下后通过硬件直接关闭或开启背光模组及显示驱动电路,还是需要通过一个控制器控制关闭或开启背光模组以及显示驱动电路?请不吝赐教

楼主:
谢了

  还想请教一下,电源按键是类似于轻触式开关的松开就弹回的开关吗,如果这样每次按下给mcu的触发信号那应该是一样, mcu怎么判断是开启还是关闭显示器?

网友A:
根据当前显示器的工作状态 关就开 开就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