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出现亮条纹,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7-09-17):
一个视频模块,电源由115Vac转为18Vdc(实际接负载后只有14V多)后分为3路:
1、背光灯电源
2、到开关电源初级线圈,驱动LCD
3、到稳压管转为12Vdc为其他电路提供电源
使用其自带电源时回出现很多横向亮条纹,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水波纹,改用外接14伏电源后亮条纹消失,然后以上3路任选其1使用外接电源,其余的用自带电源也不会出现亮条纹。
感觉问题应该出在电源的滤波上,但好象不是并个电容就能解决的,现在要做的工作是维修,能改动的地方有限,不知哪位高人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把电压调低点试试

网友B:

电压不变,我猜LCD有坏点,可以挤压,这样的风险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