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液晶控制器扫描的要求

楼主(2007-09-19):
打算用cpu直接扫描数字接口的液晶,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典型的液晶控制器都是均匀的一行行扫描,如果用cpu去做,可能不能保证这个特性。比如想扫描一行之后暂停扫描液晶,去做些别的事情,甚至在扫描一行的过程中因为中断暂停扫描。这样会对显示结果造成怎样的影响?
另外如果扫完一屏后暂停扫描,处理些别的事情,然后再扫描下一屏,这样是不是可以。屏幕可以保持多长时间? CSTN和TFT在这方面参数差别大吗?
最低可以使用多低的屏幕刷新率?

谢谢!

网友A:
也想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B:
扫描的工作由液晶控制器完成,cpu在需要修改显示内容时送数

网友A:
不好说啊,可能需要自己试了

有人说不用一直扫描,也有人说要一直扫描。还有人说要看屏,有的屏需要,有的不需要。估计主要是看屏内是否有带锁存的控制器,可能小的手机屏不用扫描,屏的内部有存储了,但大部分大一点的TFT屏可能是不带存储,需要不停的刷新才能维持数据的存在,从而显示正常。
只是个人猜测,还是请行内的高手能明示。。。

网友C:
呵呵,LS猜测正确

主要是看屏内是否有带锁存的控制器

网友D:
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液晶的类型很多,这得看你选用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