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ST7920控制的模块在绘图显示模式下清屏的问题--清不

楼主(2007-09-24):
   控制器是ST7920,在显示图形的时候正常,然后我吧这个程序(**显示图形函数**)改了一下--把写入的数据都改成0x00(**绘图方式下的清屏**),这样应该让整个屏都干净了吧,可实际上会出现一些莫明其妙的花点,我搞不明白了,大虾们给指点指点啊......这两个程序如下,先显示图形,延时一段时间后清屏...    你们在绘图方式下清屏都是怎么干的呢?

//*********显示图形函数**********************
void  LCD_disp_tp(void)
{
 Uchar data  i,y;
 Uchar data  x;
 Uint  j=0;
 for(i=0;i<9;i+=8)
 for(y=0;y<32;y++)
 for(x=0;x<8;x++)
 {
  wr_com(0x36);//扩充功能:绘图开
  wr_com(0x80+y);//垂直地址
  wr_com(x+0x80+i);//水平地址
  wr_com(0x30);
   {
    wr_dat(tp_llt[j++]);//写入的数据--图形
    wr_dat(tp_llt[j++]);
    }
 Delay(5);          //延时---为了看它一点一点地显示
 }

Delay(255);          //延时

//***********绘图方式下的清屏-----------???!!!
void   lcm_clear(void)
{
 Uchar data  i,y;
 Uchar data  x;
 Uint  j=0;
 for(i=0;i<9;i+=8)
 for(y=0;y<32;y++)
 for(x=0;x<8;x++)
  {
   wr_com(0x36);//扩充功能:绘图开
   wr_com(0x80+y);//垂直地址
   wr_com(x+0x80+i);//水平地址
   wr_com(0x30);
   {
     wr_dat(0x00);//写入的数据--0x00
     wr_dat(0x00);
   }
   Delay(5);          //延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