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LCD模块有时候上电之后不显示

楼主(2007-10-10):
是什么原因?  经检查,此时液晶模块的晶振不振,  这是什么原因影起的

网友A:
初始化程序原因。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液晶模块板上的晶振的起振跟

初始化程序有关吗, 不是给模块上电就应该起振吗

网友B:
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是用单片机控制的话,那么,上电时,单片机要延时一段时间才去初始化LCD,为什么呢??因为LCD上电时,他本身到达正常工作是要一段时间的,如果这段时间没到,而MCU向他发送初始化命令是无效的,,,所以,上电时,MCU要延时几百MS或1S,才向LCD发命令

楼主:
我试过延时,甚至延时过4秒的时间

但反复启动10次总有两三次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肯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一般不会要求延迟如此之长的时间还不稳定。

网友D:
学习了

4楼解答很好..

我曾经也有这问题..

学习了...

网友E:
不能一概而论啊

不同类型的模块不显示的原因是不同的,不一定是晶振没开启哦,COG和TAB类型的模块才跟初始化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不显示的情况下,晶振没有振荡

网友F:
换lcd试下

网友G:
我的LCD模块有时候上电之后不显示

看你用的是什么LCD, 如果是COG类型的,晶振有时不能振荡的话,先从延时来考虑. 波形的稳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不过一般的IC振荡稳定时间都很快的,而且初始化里面都有启动晶振的指令.但这种晶振不振荡的情况很少出现.你可以测试下IC上相关的电压,看工作时,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就看你提供的工作电源是否稳定,纹波多大.如果COB型的就要考虑其他问题了.

楼主:
我用模块是COB的,控制芯片是RA8803

我反复开关电源启动,10次总有两三次不显示,不显示的时候,液晶模块上的晶振没有振荡.  晶振应该上电之后有个几百MS就应该振荡,跟模块初始化应该没关系吧?  求教

网友H:
应该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应该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I:
RA8803有BUG

建议在所有控制线和数据线上加上拉电阻,复位时间需要1秒钟以上,否则不易复位。RA8803和RA8822目前的版本不能通过高温实验,如果用在高温环境,建议慎用。此两款芯片的改进版本应该会在年底出样片。厂家说将会解决很多问题,包括楼主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