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有搞清TAB和COG液晶的区别,谁能发两张图片让我看一下

楼主(2007-10-11):
象万用表和计算器上的那写液晶,都算COG的吗?

网友A:
那些不是COG的。COG是chip on glass的简写,芯片就在玻璃片上

那些应该是COB的,chip on board,即芯片在电路板上。

楼主:
不是吧,计算器的液晶屏上哪儿有PCB板啊,那中屏不是COG就是COF

网友B:
晕,LZ你先搞清楚COG、COF中的“C”是什么意思再说

再回答计算器的液晶控制芯片到底在哪里!

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哦

网友A:
当然有PCB板了,不然你那些按键按哪?

按键是直接做在PCB板上的,上面用导电橡胶按,跟遥控器那些差不多。

液晶控制器就集成在PCB上,然后通过导电橡胶或者导电软带连接到LCD片上。

网友C:
C当然是CHIP了,就是液晶控制器芯片了?

网友C:
这种才是COB的液晶吧?

网友C:
噢,照5楼的说法万用表里的导电橡胶是连接液晶与其控制器

我还以为那是连接CPU和液晶控制器的呢?
那平常见到的液晶屏才是COG,COF和TAB的呢?

网友A:
这种是COB的,一些万用表用的就是这样的

计算器和一些电子表也是,只不过芯片全部集成在一起,放在一个电路板上了,没有一个专门的电路板给LCD用。

例如电子表,就像你帖的那个图一样,LCD下面就是电子表的芯片和控制器芯片一起。

计算器的话,把这个PCB再延长些,做个键盘就OK了。

网友C:
噢,原来这种液晶只是个屏,没有控制器啊

网友A:
在百度找了个图片,你自己慢慢看吧,说得都累了。

这个是COG的LCD:

网友C:
噢,谢谢了,我也在百度搜过,可是没有搜到你这张图片

网友D:
COG是chip on glass 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