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不算高,在液晶玻璃固定用铁框上下**就是

楼主(2007-10-12):
各位大哥们:
    做EMC实验时,空气放电不能过,8KV电压,一打就死.
    我用的单片机是89C54的,看门狗有开起来,LCD液晶驱动使用的是HT1621.
    死机时,发现单片机两端电压被拉低到3.9V左右,而HT1621有些热,判断是  HT1621被打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可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做屏蔽!

做屏蔽!

网友B:
在各信号线加上TVS二极管试试看~~

可以尝试在cs,wr,data各接一个TVS二极管到地,

楼主:
TVS二级管哪种好用啊?

谢谢4楼的大哥,我上网也查了一下,TVS二极管哪种的比较长用啊?有一些是单个的二级管,有一些是多路的,没用过,最好用哪种啊?

楼主:
屏蔽不好做啊

谢谢三楼的兄弟,我的板上没有真正的大地,并且PCB的线蛮长的,不是说只有一个点,特别HT1621上的VCC更是和其它的VCC连在一起.实在没办法屏蔽啊.

网友C:
做EMC实验时,空气放电不能过,8KV电压,一打就死

能否将哈具体的操作呢?

楼主:
具体操作

空气放电就是拿那个发静电的东西,叫啥名字没注意,下次仔细看下,然后那个口就在液晶屏的周围发静电,距离很近,几乎是贴在上面,专门找有缝隙的地方打,比如说在液晶屏和面板的接缝处,有螺丝的地方等等~~

网友B:
TVS

我用过的只有两种:  LESDA6V1W5T1G和SDT05H
具体请阅读相关规格书。

楼主:
期待中

查了一下资料,LESDA6V1W5T1G是工作 在6V的电路里,那我的电路是5V就选LESDA5V1W5T1G了吧?功率是500W。SDT05H功率是200W,应该也够用了,现在让采购部申请样品,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期待中~~~

楼主:
失败 失败

TVS二极管失败了~~~~

楼主: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啊,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D:
注意接地,信号地 跟 大地 连一个10nf磁片电容

接大地最好用 金属板  或者螺栓不要用线

网友A:
兄弟,8000V的高压才死,已经可以了!

兄弟,8000V的高压才死,已经可以了!
如果要求较高的话就得做一个铁盒将液晶屏pcb与高压屏蔽起来!液晶前面板加导电玻璃!这是从液晶防静电方面考虑!
一般的320240液晶能做到2000v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把您的液晶驱动芯片击穿正是不容易的!

网友E:
除了加金属屏蔽,引导静电路径外别无他法

8000V不算高,这类测试,打下去之后有反应可以接受,能够复原就行

网友A:
如果液晶面板前后加屏蔽的话8000v不算高

如果液晶面板前后加屏蔽的话8000v不算高,不加的话绝对算高的了!

网友E:


网友F:
计较赞同14楼

网友A:
这个我们早就试过了!

这个我们早就试过了!如果设备机壳结构比较好的话,这种方法可以!但是情况比较恶劣的话,就得用我上面的方法了!

楼主:
感动

看到这么多兄弟帮忙,太感动了~~~

这两天非常辛苦的找了一个型号的产品,是静电不会打死的,今天早上8:45分
就到了测试的地方,现将情况介绍一下。
1,首先做静电实验,这个静电不会打死,这项就过了。
2,做辐射和传导辐射,这么我是改过的,原来晶振14M,辐射超标,后来将晶振频率降低,还有几个较长的连接线上套了磁环,效果相当好。
3,接下来做抗辐射实验,好象是30M~1G的频率,有点不记得了,反正这个是没问题,很容易过。
4,做电压闪烁和电流谐波实验,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5,做辐射传导抗干扰实验,是向适配器上输入150K~80M的信号,测定标准是A级,既实验过程中产品的性能不能变化,这个刚开始没过,我们的产品在1M时就开始乱显示,后来,发现我们这个产品的交流输入端有一个桥式整流器,后面只有一个1000uF的电容,就又并了一个104的聚脂电容,在整流器的前面也并了一个,结果就非常好,显示很稳定,呵呵~~
6,做快速脉冲群,刚开始就被打死了,发现原来使用的适配器是没带磁环的,赶快换成带磁环的,结果就过了,浪涌是接在这个后面做的,也没问题,后面好象还有一个,不记得了,因为当时我出去了,呵呵。
上面一共十项,就是我们这次要测试的,共享之。

楼主:
继续努力

虽然这个产品过了,但还是没有解决HT1621被打死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主要还是PCB板比较重要,元器件摆放很关键,我们上面这个静电比较好的这个板是单面板,焊点都在液晶的背面,另外产品的外壳也比较漂亮,呵呵,可能是心理作用~~
解决这个好困难,难道要重新画板?还要换外壳?
继续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