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C51单片机驱动EPSON S1D137

楼主(2007-10-12):
我手头上有一块320*240的模块,使用的控制器EPSON S1D13705,
此控制器不像一般控制芯片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复用的,它有独立的17根地址线
(A0~A16)和数据线(D0~D16),因此占用了大量的IO口。
我用AT89C52驱动时,单片机晶振(24MHz)使用P0+P2+P3.7 S1D13705的地址线,P1接D0~D8(采用Generic #2 Interface,Little Endian),P3口剩下的接控制线。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S1D13705的BCLK需要外供的,可以采用CPU自带的BUSCLK或者晶振产生,而普通的单片机并无BUSCLK输出,只能靠外部晶振了。
但是采用的晶振外供时,液晶模块一点反应都没有。

后来干脆直接用IO管脚模拟这个BCLK,这种方法偶尔可以成功初始化s1d13705,但多数情况是不行的,运行通不过,一直处于WAIT状态。

后来改用C8051F系列单片机也是一样,有时侯可以正常,多数情况不行.

我觉得是这个BCLK和WAIT信号的结合出了问题.

楼主:
诸位,上面打错了,不好意思。

数据线是D0~D15 16位宽的

P1.0~P1.7接D0~D7

网友A:

直接用16bit的单片机就可以了,S1D13705不知道和S1D13715是不是同种类型的
不过S1D13715主要用做串口RGB模式驱动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