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字库的LCD和不带字库的LC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0-15):
本人初学,想买快12864的LCD,但不知到带字库的LCD和不带字库的LCD有什么区别,在控制和显示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A:
带字库的话

只要发那个字符过去就可以了

不带字库,就行你自己查找到那个字符对应的码,才能发送给LCD

网友B:
不带字库要自建字库呗

网友C:
只显示图形的话没区别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D:
带字库的ST7920的可以串行工作

网友E:
需要带字库的可以找这款液晶十分不错!

型号:MzLH01-12864图形点阵液晶
可以看看这个公司的www.mzdesign.com.cn
我之前使用过,挺不错的,可以免费下载到带子库液晶的编程手册

网友F:
LM3033B-128*64带字库LCD,之前我用过感觉蛮好的!

网友E:
回答

字库就是字模数据的集合,比如ASCII 码西文字库就是根据ASCII 码的编码顺序将127 个ASCII 码字符的字模数据组成一个数组;当然字库与字模一样也是要有规定每个字模的尺寸大小的,同一字库当中的字模都是一样的点阵大小的,这样才能在字库当中方便的检索到所需要的字符的字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