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35(SED1335)液晶显示问题求教!!

楼主(2007-10-21):
问题现象:图形显示区,在屏幕的最左上角有一段8bit乱码,貌似01101111的显示。
而且图形方式下用汉字显示时(16*16)每个汉字的下方也多出一行乱码,汉字的写入顺序时,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RA8835的参数如下:
xdata UINT8 SYSTAB[8]={
                0x10,
                0x87,
                0x07,
                0x13,
                0x70,
                0x77,
                0x14,
                0x00
                };                //8个参数

xdata UINT8 SCRTAB[10]={
                0x00,
                0x00,
                0x78,
                0x00,
                0x20,
                0x78,
                0x00,
                0x30,
                0x00,
                0x40
                };                //10个参数

网友A:
去我们网站下个手册看看!

去我们网站下个手册看看!
www.hqlcd.com

楼主:
你们的公司的手册已经有了

已经分析了

功能已经实现,,就是有乱码出现。。。
没有办法了 。。。。。

网友A:
有乱码应该是干扰源或者是时序匹配上的问题!

有乱码应该是干扰源或者是时序匹配上的问题!用的是间接接法还是直接接法?

楼主:
每次干扰的码是一样的

带有驱动器74HCT245控制RA8835。

网友A:
那一定是时序匹配上的问题了!

那一定是时序匹配上的问题了!干扰情况是偶尔出现还是必然出现?

楼主:
MCU是C8051F020。

3.3V工作电压,所以带了5V驱动器。
和程序有没有关系。LCD用的是平达的EL160.120.39

网友A:
是EL屏啊!这个价格比较高哦!

应该是时序的问题!这种EL屏没有用过!如果是普通LCM的话,时序不匹配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时序的问题??

所说的时许是CPU的控制时序??
EL160.120.39的手册中已经说明时序完全兼容SED1335。
RA8835 和 SED1335 完全兼容

想不出问题出现在说明地方。。。

而且在程序中也已经用0x00全清屏了。。。0x0960
想不出为什么

void LCD_full(UINT8 LOW,UINT8 HIG,UINT8 area,UINT8 temp)
    {
    xdata UINT16 i;
    xdata UINT16 count;
    switch(area)
        {
        case 1:
        count = 0x012C;                //20*15 120行 300个字节(文本显示区)
        break;
        case 2:
        count = 0x0960;                //(160/8)*120=2400个字节(图形显示区)
        break;
        default:
        break;
        }
    WLCDCOM(CSRW);                    //显示区设置光标位置
    WLCDDATA(LOW);
    WLCDDATA(HIG);

    WLCDCOM(CSRRGT);                    //指针移动方向0x4C

    WLCDCOM(MWRITE);
    for(i=0;i<count;i++)
    WLCDDATA(temp);

    WLCDCOM(CSRW);                    //光标指针复位
    WLCDDATA(0x00);
    WLCDDATA(0x20);
    }

网友B:
留下你的信箱,我发一份程序给你

如果单片机速度比较高,需要先送出数据,然后再读或写使能,这个BUG在最新的RA8835AP3N版本已经得到解决,RA8835在控制雪花现象方面要比SED1335好。看你的现象应该是初始化参数错误或写汉字的程序有些小问题。你可以发送你的程序到我信箱我给你看一下,suxungang@hotmail.com.或者留下信箱,发一份我公司测试的程序。

楼主:
LS的谢谢了

我的程序已经发送你邮箱了
谢谢
我的EMAIL:lghua2004@163.com

网友C(2008-04-03):
RA8835

我今天在看RA8835的资料,第一显示区的首地址和第二显示区的首地址,我一直没有看明白;
1.SL1和SL2的设定怎么可以大于240呢?因为显示屏的最大行数才是240呀
2.显示一区 : SAD1=0000H
显示二区 : SAD2=4000H
显示三区 : 单屏结构 SAD3=8000H ; 双屏结构 SAD3=0100H
显示四区 : 单屏结构 SAD4=0000H ; 双屏结构 SAD4=4800H
这个是我在北京精电蓬远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的资料上看到,但是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谁能帮我解释以下!
3.
First screen block start address
P2 = 00H Set to 0000H
P3 = F0H Display lines in first screen block = 240
P4 = 80H Second screen block start address
P5 = 25H Set to 1000H
P6 = F0H Display lines in second screen block = 240
P7 = 00H Third screen block start address
P8 = 4BH Set to 4B00H
P9 = 00H Fourth screen block start address
P10 = 00H Set to 0000H
这个是我在datasheet上看到的,如果第一显示区是240行的话,那第二显示区的地址应该是240*320/8 = 2580H才对呀,datasheet上怎么写的是1000h呀?请大家帮我解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