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RA8835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2007-10-22):
我液晶控制模块,控制器用的是RA8835,现在就是往RA8835里写数据,也能完全正确的读出来,但掖晶屏就是不显示,我把时间常数TC/R,从40往高了设也没反应,是不是初始化参数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写入46H这样的鼠标方向的指令屏幕就会出现一个亮条,并且从下往上移动,为什么会这样?请教各位,谢谢了

楼主:
错了,是写入4CH这样的命令的时候,46H是光标地址

..

网友A:
去我们网站下个1335手册看看!

去我们网站下个1335手册看看!
www.hqlcd.com

网友B:
把初始化参数贴出来

让大家看看

网友C:
发邮件给我,我给你程序,suxungang@tom.com

其他任何芯片的液晶程序都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