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鬼影?怎么解决?

楼主(2007-11-01):
我在做模组时,在滚屏时出现鬼影现象,就是有拖影,那位高手知道原因?

网友A:
照片上来

照片上来

网友B:
回复主题:为什么会有鬼影?怎么解决?

用的是什么IC.我们做跑步机时有鬼影是请LCD厂家调LCD的工作电压。

网友C:
是LCD的问题,请厂家解决,并不是单纯的LCD工作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