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液晶显示会了,可我搞不懂。。。。?

楼主(2007-11-02):
因为液晶就是 com 和seg 点来点亮。
城市灯光系统,那些灯的显示怎么实现的?
如果是液晶的话,我就理解,但那是led灯啊?
一般是用什么芯片?说几个主流芯片,怎么实现的?
   不了解,知道的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A:
具体一点

最好具体一点说明你要做的设计,不然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很简单

你把每个LED理解成LCD中的一个点阵就可以了,不过驱动时使用高低电平驱动,LCD因为里面涉及到液晶材料在一定的电压下偏转扭曲,才能看到其显示,所以有SEG跟COM,内部带倍压电路的

网友B:
这个好说

LCD和LED无非就是驱动不一样,LED直流,LCD交流。如果LCD用直流驱动的话,那LC容易分解。

网友A:
建议你看看这本资料

我这有份LCD液晶的驱动编写指南,需要的话可以发邮件给我forrest_731@21cn.com

网友C(2008-02-18):
楼上的大哥可否发一份LCD液晶的驱动编写指南

楼上的大哥可否发一份LCD液晶的驱动编写指南给我,我的邮箱是zy99142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