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显示与中断有冲突吗?

楼主(2007-11-03):
我用89s52的P1口做总线,P3口的4个脚做控制,在LCD显示的时候,怎么也进不了定时器中断,两个功能单独实现的时候都调试通过了
总线均未扩展

网友A:
应该不会有冲突。

楼主:
现在调试真得快疯了

只要程序运行LCDInit()并显示两段文字,下面的中断就进不去了(中断里我设置了P2管脚的电平变化)

网友B:
不会有冲突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份资料,关于LCD显示的设计,在单片机大虾论坛下载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ata.asp?syid=1197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