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35P3N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09):
目前正在使用控制器为RA8835P3N的液晶,发现经常出现重影和白屏现象,不是所有的都这样,也不是有问题就一直这样,使用过程中会突然全白屏,然后软件对他初始化还能恢复.没办法,软件最后定时对其初始化. 显示板做过EMC4级没问题。不知何故.

网友A:
详见内容

8835P3N我们一直再用,模组应该没有问题,从楼主的情况看,应该是软件问题
第一:如果处理器速度快,确定时序满足要求,可以多加延时试试
第二:最好加判忙处理,如果处理器速度快,最好用双重判忙方式,以满足时序要求和减少雪花现象
第三:写命令和数据时,先送出数据然后再使能写信号,例如:
LCD_BUS=cmdcode;
……
_WR0=0;
……
_WR0=1;

楼主:
多谢楼上的 3.3驱动

多谢楼上,我有点怀疑是不是电平驱动问题
CPU是3.3V,我用4.7K电阻上拉的去驱动液晶,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问题?
CPU的时序延长是够了的

楼主:
干扰

当初也是考虑了干扰,金属外壳已经接地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但是有干扰时确实容易出现,做快速顺便的时候就是出现很多次

网友B(2008-07-16):
晕!

这次遇到相同的问题啦?
哪位知道还是给解释一二。
谢谢

网友C(2017-06-08):
楼主,我们的液晶屏也是这种芯片的,也遇到了你说的问题。我们的现象是用着,用着就白屏了,不再显示任何东西。
不知道楼主你们的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