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确定LCD的 bias和 duty?

楼主(2007-11-16):
用凌阳16位MCU驱动段式LCD,大约100个Segments,显示数字和特殊字符.
要怎么做?怎么确定bias和 duty?

网友A:
与LCD有关

有多少个COM,就是几分之一个DUTY, bias一般取DUTY的平方根再+1好

网友B:
LS正解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LCD都是这样的,还要看驱动IC所能支持的DUTY,比如用ST7565R做个128*40,40个COM,LCD的DUTY是不能按1/40Duty来计算液晶电压的。不然效果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