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TFT问题

楼主(2007-11-21):
用的是信利的2.2寸TFT液晶屏,控制器是R61513,液晶里面本来有GRAM,但控制器带一个外部EEPROM接口,不知有何用?请问不接外部EEPROM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我这里有2.2寸的TFT彩屏的资料

与信利的应该差不多,你可以参考一下!
需要的话可以发邮件给:forrest_731@163.com
或登陆网站http://www.mzdesign.com.cn的“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

网友B:
eeprom一般是用来做otp用的

可以不接,除非你打算在初始化的时候自动调用eepom中的参数

网友C:
2楼的,你们公司 有没有 3.5寸(320x240)TFT模块?

如果有,短消息给我一个价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