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检测

楼主(2007-11-22):
那位高手知道LCD检测原理? LCD制作出来之后需要检测一下是否有电性能上的错误,例如短路。检测原理是怎么样的?

谢谢

楼主:
补充

就是LCD-电测机测量电流原理,在网上找到一些 看的不是很明白。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LCD短路

就是ITO层本来要腐蚀而没有腐蚀掉,造成短路,显示就出现明暗划
短路一般电阻在K级上以

楼主:
回复keeyoo

我想问的是如何检测出来,市面上不时都有LCD电测仪嘛,我想知道电测仪的原理。 不过仍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