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M一直忙?

楼主(2007-11-23):
我的MCU检测到点阵LCM的BUSY标志位一直为1,即LCM一直处于忙,导致无法显示,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有时可以不理会忙信号

正常来说不会一直忙的,不理会也可以,稍稍廷时

网友B:

你可以根据数据手册的延时要求来进行适当的延时,而不必一直查忙.

网友C:
因为你让lcm太忙了,所以LCM一直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