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求助,着急啊

楼主(2007-12-17):
在做LCD程序时,要从RAM随即读取一个数,怎样附显示的值啊,因为是随机的,
   事先不可能先附好值,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啊?
比如:我从RAM中读出一个随机数,现在要显示出来,关键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随机数是多少,我才好给LCD块附值然后显示~

网友A:
不知道啥意思,你想显示什么,就把它发出去就行了啊

网友B:
不同显示屏不同对待方法吧

你的意思是不是随便取个数据,然后在lcm上显示,是吧?

不同屏不同处理办法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你读随机值是什么样的一个值,随机值的范围有多宽, 知道这些之后,还有要知道的是,然后根据你的每一个随机值做一个表,这个表中的值与你的随机值一一对应,这个表的值可以显示到你的LCM上的

网友D:
我小学语文没及格,真的没读懂

想了很久,还是没明白,后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