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12864液晶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7-12-24):
;    ZCM12864J-2带字库
;    89C52
;    P2.5-RS
;    P2.6-RW
;    P2.7-E
;    p0.0~p0.7-DB0~7 有上拉电阻
;
;    在94H的位置显示汉字"啊"
程序;
;***********--端口定义--*************************
      RS     BIT    P2.5
      RW     BIT    P2.6
      E      BIT    P2.7
      COM    EQU    08H
;************************************************
      ORG    0000H
      MOV    SP,#60H
      ACALL  DELAY     ;判断液晶忙状态
      MOV    COM,#30H      ;设定用户指令集
      ACALL  ENABLE
      MOV    COM,#01H     ;写指令01H,清屏
      ACALL  ENABLE
      MOV    COM,#0EH      ;整体显示,游标开
      ACALL  ENABLE
      MOV    COM,#94H      ;显示的地址为94H
      ACALL  ENABLE
;**************--汉字"阿"--**********************
      MOV    COM,#0B0H
      ACALL  DBABLE
      MOV    COM,#0A2H
      ACALL  DBABLE
      AJMP   $
;**************--写入控制命令--******************
ENABLE:
      ACALL  DELAY
      MOV    P0,COM
      CLR    RS
      CLR    RW
      CLR    E
      NOP
      NOP
      SETB   E
      RET
;**************--写数据子程序--******************
DBABLE:ACALL  DELAY
       MOV    P0,COM
       SETB   RS
       CLR    RW
       CLR    E
       NOP
       NOP
       SETB   E
       RET
;****************--判断忙碌--********************
DELAY:
      MOV    P0,#0FFH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NOP
      SETB   E
      JB    P0.7,DELAY
      RET
      END
问题;显示不出汉字,全屏亮,只是在9FH的位置是有一条直线
诚请各位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A:
将2行改为4行即可

以后有时间专开一个LCD栏目,里面将包含各种MCU/ARM/DSP的程序源码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65924/message.aspx

楼主:
????????????????????

可不可以说明白点啊!

怎样改啊,好像没有那条指令??

网友B:
呵呵

我对于汇编的代码,看了就比较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