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12864液晶屏只显示半屏图像

楼主(2007-12-27):
我使用的是12864液晶,无选屏脚,即没有cs1和cs2端口,由于程序较大,为了节省空间,我想让他只显示只有半屏的图片,另半屏为空白,但是不知为什么本该空白的地方却花屏,请教各位,是不是只能显示整屏的图片,或者要加上某些些指令才可以啊?(我只用了清屏指令,后延时10ms)

网友A:

你在初始话完了之后 先写一整屏的0X00的显示数据 而不是只是写一个清屏指令,
以后的话你用那些地方就在哪些地址写数据 就不是出现你说的那种空白的地方花屏的现象,如果还有请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