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驱动640*480,256色彩色LCD(

楼主(2007-12-2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企业应用的话,这里有大量的解决方案

供应FPGA显示ipcore,VGA,SVGA,XGA,SVGA,QXGA,订做PCI设备

现提供用于xilinx的FPGA嵌入式开发应用的IPCORE:
显示用,可用PLB或OPB接口,可挂液晶屏,
可用于FPGA嵌入式系统中,如
xilinx的FPGA中的powerpc或microblaze,或用于其它CPU(需用PCI总线扩展)
占用FPGA资源少,10到40万门左右.

如感兴趣请email联系zxssjy@163.com

类型  总线  分辨率    帧速率 位深
VGA   PLB   640*480   60Hz   16,18,24,32
VGA   OPB   640*480   60Hz   16,18,24,32
SVGA  PLB   800*600   60Hz   16,18,24,32
SVGA  OPB   800*600   60Hz   16
SVGA  PLB   800*600   72Hz   16,18,24,32
SVGA  PLB   800*600   85Hz   16,18,24,32
SVGA  OPB   800*600   72Hz   16
XGA   OPB   1024*468  60Hz   16
XGA   PLB   1024*468  60Hz   16,18,24,32
XGA   PLB   1024*468  72Hz   16,18,24,32
XGA   PLB   1024*468  85Hz   16,18,24,32
SXGA  PLB   1280*1024 60Hz   16,18,24,32
SXGA  PLB   1280*1024 72Hz   16,18,24,32
SVGA  PLB   1280*1024 85Hz   16,18,24,32
QXGA  PLB   1600*1200 60Hz   16

有声有色大赛开始,丰厚奖金等你拿!
Keithley好礼等你拿!

引用 网友A:
供需广告 ←返回版面

2楼: 可以有多种接口

可以用串口,USB,PCI,以太网等等转接,可用于各种总线上

楼主:
muaimu说的太复杂,我就是想找个芯片

我现在就是要找个现成的驱动IC,没有,我想法就是MCU+驱动IC+LCD.不可以吗,没有现成的芯片吗

网友A:
最简单的就用个CPLD

复杂点,要求高性能的就用FPGA加DDR内存来做,跟显卡差不多了

网友B:
求救

我想用VHDL语言设计这样的显示器的接口电路,不知道楼主有什么资料可以发给我看一下呢?

网友C:
有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