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2008-01-03):
在使用单片机(51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器时,单片机接液晶控制芯片为T6963。
在程序代码中定义数据地址和指令地址为

#define LCMDW XBYTE[0x8000] //数据口
#define LCMCW XBYTE[0x8100] //命令口

1、想知道定义这些地址的依据是什么啊?
是硬件连接方式? 还是被连接芯片的在使用手册中的规定?
2、如依据是硬件连接方式来确定各个地址的,那么从地址是否可以反推出硬件的连接方式?
3、如下面的连接方式,单片机只连接T6963,
线路图
80C51 -LM4229
P0.0-0.7   <==========> D0-7
    P3.7     <==========> /RD
    P3.6     <==========> /WR
    P2.0     <==========> C/D
    P2.1     <==========> /CE
    VCC      <==========> /RESET
    GND      <==========> FG--------
那么液晶显示数据入口和液晶显示命令入口是否已经确定了,如是,请问是多少,
如果把 P2.0     <=====> C/D , P2.1    <====> /CE 换成 P3.4     <====> C/D ,P2.1    <====> /CE ,那地址该怎么改?
小第是初学者,提的问题有些弱智,让大家见笑了。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推荐这方面的参考书和相关网站啊,谢谢。

网友A:
总线接口的,地址是datasheet上规定的

#define LCMDW XBYTE[0x8000] //数据口
#define LCMCW XBYTE[0x8100] //命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