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08-01-10):
我的液晶显示数字时怎么为模糊啊,就是别的点也会有点亮但不是很亮。。造的字应该不会有问题,液晶驱动的源时钟频率有关吗,,,哎郁闷、、、、、、、、、

网友A:
是什么LCD?你这种情况可能是使用同步信号的LCD吧

楼主:
回2楼

LCD可能是定做的,外部引脚只有几个接COMMON 和SEGMENT信号的引脚,本人采用1/3偏压,1/4分时的工作方式,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本人不懂第一次用LCD,,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