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的RGB信号可以这样得到?

楼主(2008-01-10):
最近看到一个FPGA的试验板,上面有一个例子用FPGA输出信号在CRT显示器上显示图形,接口是VGA。FPGA输出的RGB数字信号只是通过简单的几个电阻就直接连到了VGA接口上。VGA接口的RGB线是模拟信号线,电压峰值好像是1V,而FPGA输出的数字信号是3.3V的。试验板得说明书中说可以输出标准的256色,并且还给了运行时的照片。太奇怪了,百思不得其解。后附电路图如下: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10205610858.jpg

信号名称    对应FPGA引脚
VGA_R[0]    141
VGA_R[1]    139
VGA_R[2]    137
VGA_G[0]    136
VGA_G[1]    135
VGA_G[2]    134
VGA_B[0]    133
VGA_B[1]    132
v_sync    129
h_sync    126

网友A:
电阻构成了D/A变换器啊

需注意显示器内RGB三根线各有有75欧对地的输入阻抗

网友B:
可以的,没有问题

楼主:
这些电阻阻值应该满足什么比例和要求呢?

楼上两位大哥能不能讲的具体点哦,这些电阻阻值应该满足什么比例和要求呢?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C:
一般用421比例

网友D(2008-02-10):
R2R电阻作dac,很常用的做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