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C 的扫描方式

楼主(2008-01-11):
请问240*128的LCM 控制器是T6963C,怎么只能横向扫描啊,能列向扫描吗?
我怎么找不到设置??

楼主:
.

我做5*8的字模,纵向取模,不知道怎么扫描

网友A:
.

横向扫描就只能做8*8了(因为扫一次就是8个点) ,这样我一行可以显的字符就少了很多了

网友A:
.

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偿试过用内部字库,但内部字库不能做反显的效果,郁闷~~~

网友B:
去我的网站下个使用手册

去我的网站下个使用手册!

刘栋

北京华清益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瑞奇科技有限公司
Peking Watching RICH Tech.Co.,Ltd
Tel:8610-82600169 82600442
Fax:8610-82600127
Mobile:13466313319
E-mail: liud@hqlcd.com
Http://www.hqlc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