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这种液晶显示屏

楼主(2008-01-12):
各大虾请教下:点阵屏,功耗低,可在阳光下无背光看清楚,屏幕刷新率低没有关系,但成本要低。应该采用那种或那个厂的液晶屏?

网友A:
不用液晶屏,而用OLED屏

OLED屏的成本应该比彩色液晶屏低吧

楼主:
多谢

非常感谢,有那些厂的产品推荐下?

网友B:
你说的是透反屏吧?

看看这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e833681de9afa2c5065cbe768efdc04a.jhtml

不开背光正常显示时功耗5mW, 176RGB*132点的,

你要说下具体尺寸,不说尺寸不好找的

网友C(2008-02-28):
VFD屏可以选择

请到我的淘宝店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用的VFD屏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luyangting

网友D:
OLED屏比液晶屏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