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建议个640×480的TFT LCD驱动芯片?

楼主(2008-01-17):
(无正文)

楼主:
求助

我的LCD接口为RBG接口,我想用MCU+一个接口转换芯片,将接口转换成RGB接口来控制LCD,有谁可以建议个这样的接口转换芯片?谢谢。

网友A:
用FPGA来搞

我有现成方案,FPGA+DDR2,支持各种分辨率

网友B:
S1D13506

S1D13506

网友C(2008-03-07):
说明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具体格式?

你的LCD接口为RBG接口屏接口带TCON吗?还是要外部输入TCON信号,还有你输入到转接芯片的信号格式是什么?说请楚我可以推荐给你一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