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单色液晶(如128*128),极限工作温度

楼主(2008-01-26):
如果液晶在极限温度下放置一夜,是否还能工作~

网友A:
可以用的,我们提供的是可以的

我们提供的香港精电液晶模块工业级的工作温度为-20度到+70度
储存温度为-30度到+80度。所以在-20度下放置一夜根本没有问题。

网友B:
请问在-30度的响应时间是多少?要不要温度补偿?

请问在-30度的响应时间是多少?要不要温度补偿?
谢谢

网友A:
您好!工作温度是零下20度

您好!工作温度是零下20度,零下三十度不会书面保证!不过有客户用到过这种温度,响应速度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