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显示相关

楼主(2008-01-30):
请教个问题,就是市场上常见的LCD模块显示字符时,有的是按行显示,有的是按列显示,并且还分从高位和从低位,我想问的是这个按行还是按列从高还是从低是由LCD模块选用的驱动IC决定的吗?还是由LCD模块厂家制造时决定的?我原来采用的LCD模块驱动IC是S6B1713,现在可能会换成驱动IC是NT7532H-BDT的LCD模块,所以很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是由厂家做PCB能决定的那我只需要和厂家协商好,则只需要改动驱动程序而不需要更新我的字库。谢谢!

网友A:
由驱动IC决定的

当然,你非要特别订做个的话,那就是由你决定

楼主:
谢谢xwj

那我上面提到的两个IC:S6B1713和NT7532H-BDT显示方式一样吗?我找不到NT7532H-BDT的资料。我们现在就是联系好了定做的,可对方提供的IC是NT7532H-BDT和我们原来的不知道是否兼容。

网友B:
是否兼容需要问你的供应商来决定

来这里问不一定有合适的结果

楼主:
供应商只是在mail中提到和我司原IC不兼容,我不明白是驱动不兼容还是包括这个字模字库的不兼容。我在网上也搜不到NT7532H-BDT的资料,所以来这问一下。

网友C:
供应商也没有资料?

楼主:
搞到NT7532H-BDT的资料了

搞到驱动IC的资料了,但从哪一项看按行还是按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