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屏的接口

楼主(2008-01-30):
LCD点阵屏一般有几种接口啊?比如S3C2410用的数字接口是通用的吗?是不是厂家出来的屏基本都是数字接口,就是连上S3C2410就可以用了吗?曾经网上找了一些提供液晶屏的公司有人说能接S3C2410,但是没驱动之类的?难道S3C2410内置的驱动不行吗?
希望有人对我启蒙教育,或者提供推荐一些资料让我参考,谢谢

网友A:
这个可没有标准的……除了工业用的,几乎不可能让你找到

网友:
TTL接口,如果内置TCON,可以直接接

当然要看分辨率及参数是否能匹配上

TTL接口不带TCON的就需要TCON芯片
LVDS接口的需要LVDS编码芯片

楼主:
看了一下,似乎种类很多

所以现在的驱动芯片似乎也提供了很多中驱动模式,比如S3C2410,有很多接口,也可以配置不同的驱动模式,甚至一个引脚可以配置成不同的功能以适应不同的接口,是这样吗?

网友:
你要驱动什么样子的,看有没有资料给你

网友B:
LCD的接口

主要还是要看您选用LCD厂家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接口给您使用

网友C:
一般和ARM接口的典型LCD应是TTL接口,

RGB三色由6-8位*3通道,加上CLK,行场同步信号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