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液晶显示器主板驱动程序?

楼主(2008-02-09):
请问:
    各位大侠我最近在搞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之前也有涉及主板。对主板的BIOS如何编写还是不太明白。请哪位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就是对硬件的初始化,配置

自己去仔细看Datasheet

楼主:
LCD BIOS的编写

谢了,可是无还是感觉无从下手。能再详细点说一下吗?

网友B:
你用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