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S1D1335的疑问:命令数据可读可写,但是无显示

楼主(2008-02-16):
最近在做一个液晶屏驱动,89C52+AG320240,是SED1335的驱动。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了:
复位正常,命令指令输入可正确接收,读写显示区数据正常。
比如sleep(53)指令可响应;然后systemset(40)指令和数据接收正常。
但是屏幕没有任何点有显示,真是闹不明白。
参数如下:
SYSTAB[8]={0x30,0x87,0x0f,0x1d,0x4c,0xa0,0x1e,0x00};
SCRTAB[10]={0x00,0x00,0xa0,0x00,0x40,0xa0,0x00,0x80,0x00,0x00};
DISPOFF=0x55;
CLRVRAM;
OVLAY=0x01;
DISPON=0x55;
复位时,液晶屏的点闪过,复位后屏幕一直在闪烁,整屏闪烁,42写入的数据没有任何反应。
整了两夜了,还没见效:(
不知那位大哥能指点迷津,点拨一下。

网友A:
看液晶的对比度调的正确不?

闪烁能看见什么东西吗?
要是能看见具体显示什么,就说明对比度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你要看你写的正确不?
既然你能看见复位时液晶闪了一下,就说明复位是没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你写指令和数据的那一部分!